我是程序猿,聊聊编程那些事~

楼主(2015-10-30):
程序猿们粗来聊聊学编程的那些事吧~:D

网友A:
Hello World!

赞!

网友B:
程序猿最怕程序有BUG

网友C:
先点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猿最怕程序有BUG

曾经我也最怕有BUG

网友D:
程序猿就是不断的遇到问题,然后不断的解决问题

网友E:
我遇到过一个曾经的BUG,就是定义了许多变量,编译正常。下载完了运行不正常,后来对比了历史版本,一点点找不同,改回去很多都不行。

最后发现两个数组的顺序调换一下就可以了,其他删去的程序重新添加回来也木有问题了。

网友F:
程序有BUG很正常,慢慢地就可以减少一些BUG了!

网友G:
同是程序猿,加油

网友H:
This is my first C program!

网友I:
流水灯走起来

网友J:
#ifnhave 女盆友
#have 加班
#else
#have 加班 double

网友J:
#include "die_mode.h"
/////
void die_mode();

#endif

网友K:
哈哈,程序员不容易!

网友L:
基本结构:
IO,看门狗,定时器,清RAM,延迟,PWM, ADC

LED,LCD,按键

初始化, 睡眠,主循环和时间片,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