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在RTC中断函数中进入halt模式后周期性复位

楼主(2015-10-30):
在RTC中断函数中进入halt模式后周期性复位

INTERRUPT_HANDLER(RTC_IRQHandler,4)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TC->ISR2 = 0;
#if TIMEING_RST==TRUE
  if(sys_config.pack_num==1) //单包时定时器喂狗
  {
    if(app_flags==0)
      IDOG_Time++;
    else
      IDOG_Time=0;
    if(IDOG_Time<=RST_Time)  //t*1.5s
    {
      IWDG->KR = 0xAA;
    }
    else
      WDT_RST();
    if((RTC_Flag == 1)&&(app_flags==0))
    {
      halt();
    }
  }
#else

#endif
}

程序如上,RST_Time为2000, IDOG_Time加到29后出了中断就会复位,把halt()屏蔽掉就没问题,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在OPTION BYTE中有个地方,进入HALT模式后,是否运行看门狗,估计是这个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