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隔离与不隔离测得的驱动波形差怎么多的原因。

楼主(2015-10-30):
求教。。。如图。开通时震荡频率,幅值。,如何改善减少开通震荡。。

网友A:
听说过调制干扰…

网友B:
示波器表笔接入电路,其也变成了电路的一部分,隔离的和不隔离的参数不一致,所以显示的波形不一样。
  这是寄生参数导致的不匹配,引起信号的反弹振铃,可以加RC吸收。

网友C:
这几张图看的真够纠结的。转着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