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隔直流电容大小选择

楼主(2015-10-30):
(无正文)

网友A:
“有点变形”是正常的。
你的RC时间常数为1s,是最低频率周期的5倍。5倍时是可以看出“有点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变形”是正常的。
你的RC时间常数为1s,是最低频率周期的5倍。5倍时是可以看出“有点变形”的。 ...

请问如何调整低频不变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调整低频不变形?

你所谓“有点变形”是否脉冲平顶不够平,略向下倾斜?
如果是的话,两个办法:
1、将10uF电容加大10倍,倾斜现像就几乎看不出来了。但上电时要达到稳态的时间也是10倍,须慎重考虑。
2、改用全直流耦合,去掉此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有点变形”是否脉冲平顶不够平,略向下倾斜?
如果是的话,两个办法:
1、将10uF电容加大10倍, ...

是。顶部倾斜。 我是做的信号放生群,隔直流满效果不好。 请问全直流耦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顶部倾斜。 我是做的信号放生群,隔直流满效果不好。 请问全直流耦合是什么意思?  ...

全直流耦合,就是没有“隔直电容器”,所有“隔直电容器”统统短路。这种耦合方式,也称“直接耦合”。
例如老式模拟示波器,从输入端到示波管,一个“隔直电容器”也没有,各级之间全部直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