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avr128的AD转换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5-10-30):
我最近弄了几块板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即我进行一路AD转换,用的是PFO,而我发现PFO没有连接上输入端是一直是高电平,连接上之后也是高电平,试了PF6和PF7都是低电平,即我用如PF7进行AD转换正常,如用PF0则一直是四点几V。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端口配置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AD配置问题,端口配置高阻态,先用AD单端输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