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wm8962录音开关和音量调节

楼主(2015-10-30):
1.wm8962每次录音的时候需要输入命令:amixer sset 'MIXINR IN3R' on(mic接到IN3R上),录音功能默认是关闭的,我想把录音功能默认是开的,于是将寄存器R34中IN3R_TO_MIXINR这一位使能,还是不行,难道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改动的?
2.wm8962调节耳机输出音量的时候需输入如下命令:amixer cset name='Headphone Volume' 120,120,我想将系统中默认的音量调大一些,于是将寄存器R64中关于HPOUTL和HPOUTR的默认值改大了一些,也是不行。

以上两个问题,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i帖中的WM8962的问题建议你到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community/imx/content上提问。

网友B:
二楼版主回答的很贴切

楼主:
通过在文件系统/etc/rc.d/rc.local脚本文件中加入命令:amixer sset 'MIXINR IN3R' on、amixer cset name='Headphone Volume'110。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在文件系统/etc/rc.d/rc.local脚本文件中加入命令:amixer sset 'MIXINR IN3R' on、amixer cset name=' ...

感谢楼主问题解决了并分享解决方法给大家,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