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AC8411输出信号畸变原因?

楼主(2015-10-30):
我用SPI口控制DAC8411输出信号,输入信号为5kHz的正弦波,但是输出信号产生了畸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畸变得相当有形,2D变3D了:lol

楼主:
初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因为我是用SPI接口连接ADC和DAC芯片的。输入到ADC的信号质量还行。但是出了DAC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下周一去了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畸变得相当有形,2D变3D了

这可不是刻意如此的啊。:lol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输出间隔较长,形成小锯齿,经过示波器余辉叠加产生上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输出间隔较长,形成小锯齿,经过示波器余辉叠加产生上述波形 ...

什么意思啊。我用的是采样率50khz定时器中断方式,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实现ADC采集和DAC输出。因为我ADC和DAC都是SPI接口的。理论上即使输出波形不匹配,也只是幅值,噪声之类的叠加,相位的滞后,理论上大体的形状还是差不多,不会像这样。完全变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我用的是采样率50khz定时器中断方式,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实现ADC采集和DAC输出。因为我ADC和DA ...

我也只是猜测哈,理论上示波器的一条纵轴上不可能出现两个点的,应该是开了余辉功能了。所以建议把余辉关了再截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A:
是像余晖模式

网友C:
时域上的抖动,可以尝试:
  1、相关定时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不允许程序中出现关闭中断响应;
  2、或者硬件解决DAC的输出同步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是猜测哈,理论上示波器的一条纵轴上不可能出现两个点的,应该是开了余辉功能了。所以建议把余辉关 ...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我我用这个通道还测量过其他SPI接口的信号呢。都是正常的。

楼主:
这个是不会的。通道我还同时测量其他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域上的抖动,可以尝试:
  1、相关定时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不允许程序中出现关闭中断响应;
  2、或者硬 ...

1.我就是设置成最高优先级(0),因为除了这个中断之外暂时没有其他中断的。目前我只是想验证ADC和DAC的采集和输出是否正确的。
2.硬件上目前连接有点不同。因为我用的是官方的DAC8411评估板,连接到我自己的板子上,不知道是电源的影响还是其他原因。
周一去了还得仔细看看连接方式。

网友D:
从图上看,DA的输出慢了,很多小的水平段,1,查查一个周期内DA输出的点数是不是对的;2,程序DA设置不对;3,更新周期不准;4,DA输出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看,DA的输出慢了,很多小的水平段,1,查查一个周期内DA输出的点数是不是对的;2,程序DA设置不对; ...

我设置了50khz的定时器中断,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进行ADC采集,移位运算,然后DAC输出。主程序里只有while 循环。
我这种把所用动作都放在中断处理程序里是不是合适的。
用示波器观察时(stop)后出现好多台阶。理论上有台阶,但是不会有这么大的。
因为我观察CS信号的波形是也显示是50khz啊。

网友D:
调试要讲究方法,你可以先单独调试DA,比如以固定频率输出DA,从最小到最大,看看输出的波形,一步一步的调,问题很容易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要讲究方法,你可以先单独调试DA,比如以固定频率输出DA,从最小到最大,看看输出的波形,一步一步的调 ...

好的。我明天仔细查查。

网友E:
电源线的噪声,或时钟线的相位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的噪声,或时钟线的相位JITTER

我单独调试DAC的时候输出的波形挺好的。但是我加入ADC后就不行了。

网友E:
你的意思,输出信号复制输入信号,应跟示波器设定有关,在ADC时钟转换有JITER,示波器有多次叠加造成,你用单次触发模式,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输出信号复制输入信号,应跟示波器设定有关,在ADC时钟转换有JITER,示波器有多次叠加造成,你用 ...

我最新采集的波形如下:

网友B:
和我猜测的一样一楼的图是余晖叠加的效果,从楼上的图看,应该是程序控制dac输出的频率太低了,导致台阶状的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最新采集的波形如下:

初步研判噪声,ADC转换的噪声,电源内阻足够小,还是有串扰。高频数字噪声是肯定的。加强IC的电源旁路是肯定的。

网友B:
建议增加硬件的低通滤波把输出变成平滑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增加硬件的低通滤波把输出变成平滑的正弦波

下一步打算加上低通滤波看看

楼主:
看我22楼的回复中的图像,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的采样率就是50KHz,平均20us采集一个数。图形中正好是20us跳变一次。只不多DAC的输出不是很平滑而已。

网友F:
两个原因,一个是干扰太大,第二个是你没有滤波,任何输出都不可能是没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原因,一个是干扰太大,第二个是你没有滤波,任何输出都不可能是没有误差的 ...

滤波后好了许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