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烧写工具

楼主(2015-10-30):
不要用IAR,太贵了,30多kRMB。

网友A:
有手持机烧写,把HEX下载到手持机,然后再烧到你的板子里

网友B:
飞线更省钱。
或者做一个测试架直接卡到stm32上

网友C:
免费的em::blocks有全套工具链。配个stlink很便宜的。

网友C:
jlink正版貌似小贵,stlink的话几十块钱的discovery开发版就带一个。

网友D:
可以考虑用脱机批量烧录

网友D:
二进制,swd模式是很好的方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jlink正版貌似小贵,stlink的话几十块钱的discovery开发版就带一个。

盗版的功能和正版不是一样的

网友F:
做个测试架,尝试通过串口或者SWIO来连。
用测试架接ST-LINK V2是最好的,成本低。前提是如果SWIO口没有作特别的拉高拉低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盗版的功能和正版不是一样的

要是可以用盗版,LZ还用的着费这个劲。

楼主:
买了一个正版的jlink烧写软件,5000RMB。没办法,不能用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