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制作交叉编译器、编译单个.c文件

楼主(2015-10-30):
我有两个问题:
1.请问我想在yocto制作交叉编译器,该怎么做呢?
2.我想测试一下驱动程序,如何在yocto中编译单个.c文件呢?
我目前用的内核是3.14.28的系统,麻烦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体重的问题:
1、yocto环境中是有交叉编译器的,不知道楼主这里目的是什么。
2、这个的话,建议你参考我们官网提供的porting和linux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体重的问题:
1、yocto环境中是有交叉编译器的,不知道楼主这里目的是什么。
2、这个的话 ...

哦,谢谢Rita,
yocto中的交叉编译器,是在哪个目录呢?如果我想用yocto只编译一个驱动(我自己写的),有说明文档吗?:)

网友B:
交叉编译器不就是gcc吗

网友C:
看一下makefile文件里怎么设定的

网友D:
用find命令找一下吧,到时候export一下路径,用交叉编译器编译下你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用的是yotco-3.14.28-1.0.0,在tmp/work/x86_64-poky-linux-gnueabi/gcc-cross-arm/4.9.1-r0/sysroot-destdir/后面就是你的源码放的目录了,一路下去就有了。

网友F:
bitbake meta-toolchain-qt5
可以制作交叉编译器,
然后安装在你的PC上,   就可以用来编译你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