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漏水检测

楼主(2015-10-30):
我现在对仪器的漏水检测就是将单片机的8个IO口出8个小型电路板,当小型电路板遇水后,会短路,IO口被拉低,看哪一个IO口被拉低,就知道是哪个位置漏水,但是这样增加了IO口的使用以及增加了班子的走线,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IO口的使用实现8个位置的漏水检测。

有没有那种累死74HC类的输入型的芯片,检测到自己哪个脚电平拉低后汇报给单片机。

网友A:
74HC151

网友B:
用io中断就能解决啊,不用加74HC类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o中断就能解决啊,不用加74HC类的ic

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谢谢,现在是有8个位置需要检测是否漏水,如果只用一个IO口怎么进行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谢谢,现在是有8个位置需要检测是否漏水,如果只用一个IO口怎么进行检测 ...

上面说错了。刚才没仔细看你的需求。。。。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我的理解,你的电路就像8个按键,只要一路低电平就要被mcu检测到。
这样的话,建议你使用ad采样的方法,8路信号每一路短路后用电阻设置成不同的分压。
这样mcu只用一个带ad采样功能的io就解决了

网友C(点评):
这个方法真好。。。神人就在21IC啊。

网友D:
扩一片串行的 74HC165 吧,两个IO口,其中一个还可以与其他功能共用

网友E:
貌似74hc138译码器也可以,6楼方法可以!但最省io口的是5楼方法

网友E:
更正一下,74138不可以,正好和数据选择器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错了。刚才没仔细看你的需求。。。。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我的理解,你的电路就像8个按键,只要一路低 ...

水电阻不稳定,这个方法有点不靠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水电阻不稳定,这个方法有点不靠谱吧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水,自来水应该是可以的。
大家觉得呢?

网友G:
用传感器吧,可靠

网友C:
看楼主要求了,如果是从成本考虑,用8个IO口或者独立的编码蕊片会比较好。
如果是现成的系统上只有一个端口可用,那么用5楼的方法就很好,但是好像挺复杂的。
分别在各路检测电路上用传感器导通放大电路,后面接不同电阻,然后并联到一个电路,通过电流检测蕊片再接MCU的AD口。

网友H:
用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但前端要单独加处理电路,不能直接用逻辑芯片的输入。AD法看似巧妙,但不适合用在水位检测上,参数离散性太大,容易导致误判,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