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怎么用

楼主(2015-10-30):
有源晶振怎么用

网友A:
和无源晶振用法一样吧,只是多了一级电源

网友B:
注意引脚顺序

网友C:
有源晶振相对要稳定些

网友D:
很好用啊,接上电,接到晶振引脚本就可以了

网友D:
注意电容的匹配

网友E:
挺好用的,多用就好了

网友F:
有源的晶振有些封装要注意,用法也稍有不同,和单片机的引脚接线要注意,按照手册进行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