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KE02Z64串口接收中断例子

楼主(2015-10-30):
小弟最近在学习KE02的板子,需要串口接收中断的例程,哪位大侠有实现了串口接收中断,能不能指教下小弟,不胜感谢!
有串口接收中断的程序,可以发我的邮箱:584137368@qq.com

网友A:
建议楼主去下载FRDM-KE02开发板的例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下载FRDM-KE02开发板的例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products/arm-processors/kinet ...

我下载了,开中断后,现在一接收字符,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开中断后,现在一接收字符,就会出现异常。

官方的例程,本身是有带有中断的代码的,你开启中断之后,是否扁线对应的中断函数呢?
如果中断服务函数没写,接收到的时候,找不到服务函数,当然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开中断后,现在一接收字符,就会出现异常。

请问你下载的是哪个例程,建议从FRDM-KE02Z: Kinetis E系列Freedom开发平台页面下载
FRDM-KEXX Driver Library Package (REV 1.2.1)
安装后即可找到路径下的串口中断例程。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我的main是空函数,为什么一上电,KE02会有80ms的高电平,然后又是低电平?

楼主:
我没有找到结帖的地方,是不是我的等级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我的main是空函数,为什么一上电,KE02会有80ms的高电平,然后又是低电平?
...

你指得是哪个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得是哪个引脚吗?

谢谢,处理好了,我一开机后加了个延时,再输出.

楼主:
如果有多个中断,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么?我把报文接收中断和PIT中断一起运行,但是程序会死机.我的PIT 1ms中断一次,把文接收一帧通常需要20ms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多个中断,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么?我把报文接收中断和PIT中断一起运行,但是程序会死机.我的PIT 1m ...

可以设置优先级的,可根据程序的需要对中断优先级进行专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优先级的,可根据程序的需要对中断优先级进行专门的设置

您好,能举个设置优先级的例子么,调用什么函数?

楼主:
我现在发现KE02有两个IO不能用作通用IO口,分别是:PTA3和PTB4,我想用这两个口做输出,设置为output功能后,
GPIO_PinInit(GPIO_PTA3, GPIO_PinOutput);GPIO_PinInit(GPIO_PTB4, GPIO_PinOutput);
但是一直为高电平,无法输出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KE02有两个IO不能用作通用IO口,分别是:PTA3和PTB4,我想用这两个口做输出,设置为output功能后 ...

你看看你I2C功能使能了没有?
如果I2C功能使能了,并且你的I2C用的是PTA3,那么当然不能用作GPIO,因为I2C功能优先级高于GP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KE02有两个IO不能用作通用IO口,分别是:PTA3和PTB4,我想用这两个口做输出,设置为output功能后 ...

KBI, UART0,I2C的优先级在PTA3引脚都高于GPIO
PTB4默认是NMI引脚,所以不能使用GPIO,除非你关掉NMI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I2C功能使能了没有?
如果I2C功能使能了,并且你的I2C用的是PTA3,那么当然不能用作GPIO,因为I2C ...

但是我的PTA2可以用做数字量输入口。
我没有用到I2C功能,也没有进行这I2C这方面的设置,所以也不能确定在我的程序某处是否有这方面的设置。
我现在换了一个管脚,不用这个管脚了。

楼主:
中断优先级设置的寄存器是哪个,请大侠们指导。我现在有一个PIT中断和串口接收中断,如果两个中断都打开,我的程序一旦从串口收到字符,就会卡住,运行到void default_isr(void)这个函数。

楼主:
如何将PIT用作普通定时器,我不用它进行中断,只想用它来计时,请大家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将PIT用作普通定时器,我不用它进行中断,只想用它来计时,请大家指教? ...

那你就用查询标志,一直查询,一旦标志置位就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用查询标志,一直查询,一旦标志置位就停止。

好的,谢谢,在您的指导下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在您的指导下解决了。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