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810丢点

楼主(2015-10-30):
NAU8810这款音频芯片在输出正弦波时偶尔会丢几个点,造成正弦波不规整引起噪音,请问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楼主:你那数据是哪里进来的?
方便加一下QQ,沟通起来更方便,QQ号2355898184

网友B(2015-12-11):
NAU8810这款音频芯片在输出正弦波时偶尔会丢几个点,造成正弦波不规整引起噪音,这应该是数字信号传输丢帧的原因,有时候用蓝牙音箱播放音乐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进行数据验证后再播放。

网友C:
在时序上可能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