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L27 ADC采样引脚设计注意点

楼主(2015-10-30):
使用MKL27Z64VFM4芯片,PTE30引脚做为ADC输入引脚,经过配置后,通过改变PTE30引脚的电压,发现输出的ADC采样值永远是接近ADC转换位的最大值,比如配置为12位,则转换值大概4095。是什么导致这个问题的呢?

      具体原因请查看附件文档:

【经验分享】KL27

楼主:
希望能对大家的设计有帮助,同时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网友A:
void Init_ADC( void )
{
        ADCHSelect = 0;

        ADC_ConvertedValue[0] = 0;
        ADC_ConvertedValue[1] = 0;
        ADC_ConvertedValue[2] = 0;

        ADC_Relust[0] = 0;
        ADC_Relust[1] = 0;
        ADC_Relust[2] = 0;

        SIM->SCGC6 |= SIM_SCGC6_ADC0_MASK;

        ADC0->SC1[0] = 0;
        ADC0->SC1[1] = 0;
        ADC0->SC2 |= 0x01;         //差一点中枪,64K KL27,PTE30作为ADC输入
        ADC0->SC3 |= 0x07;

        ADC0->CFG1 = ADC_CFG1_MODE(3)|
                                 ADC_CFG1_ADIV(3)|
                                 ADC_CFG1_ADICLK(0)|
                                 ADC_CFG1_ADLSMP_MASK;

        ADC0->CFG2 = ADC_CFG2_ADLSTS(0)|
                                 ADC_CFG2_ADHSC_MASK|
                                 ADC_CFG2_ADLSTS(2);

        NVIC_EnableIRQ(ADC0_IRQn);
}

void ADC_TrigCH(u8 ch_n)
{
        ADC0->SC1[0]  = ADC_SC1_AIEN_MASK | ADC_SC1_ADCH(ch_n & 0x1F);
}

void ADC0_IRQHandler()
{
        u16 dat = ADC0->R[0];
        switch ((ADC0->SC1[0] & 0x1F) - 8) {
        case 0:  ADC_ConvertedValue[0]  = dat; break;    //PTB0
        case 1:  ADC_ConvertedValue[1]  = dat; break;    //PTB1
        default: ADC_ConvertedValue[2]  = dat; break;    //PTE30 增加ADC->SC2 |= 1后,ADC采样正确
        }
}

测试结果:PTE30可以作为ADC输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it_ADC( void )
{
        ADCHSelect = 0;

是的,PTE30作为ADC输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VDDA作为参考电压,而不是VREF.
关键就是小于36脚封装,REFSEL=0的时候,是PTE30为参考电压。

网友B:
12bit的ADC不正好到4095吗

网友C:
是不是输入电压超过上限了啊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当PTE30作为ADC输入时,通常都不会超过AVDD/VREFH。当配置错误时,这话个电压就被认为是参考电压,导致其它通道都参考电压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