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KE06系列UART的NRZ特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30):
     这里UART的NRZ是指:这款芯片本身就能输出正负电压实现NRZ编码  还是  芯片外接电平转换芯片实现NRZ的???

网友A:
不需要外接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standard non-return-to-zero (NRZ) format
手册里没有过多介绍,就是单极性非归零码。(单片机最常见的串口发码形式)

不能输出正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ndard non-return-to-zero (NRZ) format
手册里没有过多介绍,就是单极性非归零码。(单片机最常见的串 ...

谢谢  明白了

网友C: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