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九鼎创展S5p4418开发板Android4.4-修改Android系统开机**

楼主(2015-10-30):
本文转自xboot.org

STEP1:找到图片文件路径:x4418-kitkat/frameworks/base/core/res/assets/images$
这个路径下有两个图片,能看到启动时看见的LOGO。

第一张是"A N D R O I D"字样镂空的,第二张是发光的。

显示的时候,第一张是固定的,然后第二张不断从左像右移动,造成动画效果。

源码路径:x4418-kitkat/frameworks/base/cmds/bootanimation$

BootAnimation.cpp文件里:

bool BootAnimation::threadLoop()

{

bool r;

if (mAndroidAnimation) {

r = android();

} else {

r = movie();

}

...

}

bool BootAnimation::android()

{

initTexture(&mAndroid[0], mAssets, "images/android-logo-mask.png");

initTexture(&mAndroid[1], mAssets, "images/android-logo-shine.png");

...

}

bool BootAnimation::movie()

{

ZipFileRO& zip(mZip);

size_t numEntries = zip.getNumEntries();

ZipEntryRO desc = zip.findEntryByName("desc.txt");

FileMap* descMap = zip.createEntryFileMap(desc);

ALOGE_IF(!descMap, "descMap is null");

...

}

有两种显示图片的方法,这里我们只用简单的第一种,要修改把自己的想要的LOGO换掉这两张照片就可以了。

STEP2:替换图片。这里我是直接把它们拷出来在windows的画图软件上修改,然后替换。

STEP 3:换掉之后重新编译文件系统。

然后重新编译文件系统,用新编译的文件系统刷机就可以了,下图是修改后的效果。

由于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比较弱,修改过的镂空图片失去了透明性,不再镂空.背景的发光图片不能发挥效果,为了达到效果同学们可以用更高级的作图软件处理,如Ubuntu下的Gimp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