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出现减小到0

楼主(2015-10-3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dsp的adc采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经过调理电路的采样信号一开始采样结果正确,大概半分钟以后就会很快的减小到0,不管实际信号是多大;.
当我去掉调理电路的时候采样是正确的,加上调理电路板但是直接在ADCIN4给信号也会出现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找不到了,测量ADCIN4的电压是稳定的,不会减小到0

网友A:
烧个官方的例子,排除是你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拿万用表量电压对比看看

网友B:
可能出现波动了。

网友B:
可以使用滤波算法,消除。

网友C:
放在别的板子上跑程序没问题,但还硬件的问题一直找不到

两个板子的电路设计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