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位域变量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10-30):
定义8位的位域,将其赋值给16位变量,结果会怎样?例如:
struct word
{
    Uint lowbyte: 8;
    Uint highbyte: 8;
} word;
Uint a;
word.lowbyte= 15;  // 15=00001111B
word.highbyte= 15;  // 15=00001111B
a= word.lowbyte;

Uint是无符号数16位整形。
这时a的值应该是什么呀?是15么?是不是a的第八位等于word.lowbyte,高八位补零?

网友A:
防真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真一下不就知道了。

现在的条件,没有硬件电路板,做不了在线仿真~:'(

网友A:
我记得CCS3.3下面不用硬件也可以仿真2812吧,软件仿真。

楼主:
恩恩,软件仿真过了,跟猜想的一样,a=15,高八位填零补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