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通道隔离度测量

楼主(2015-10-30):
各位大侠,小的做了一块多通道同步AD采集板卡,需要为客户提供通道隔离度(crosstalk),向各位请教如何测量与计算,谢了

网友A:
1路输入频率为 x HZ的正弦波,幅度接近或等于AD的满程最大值,其他路输入端短路到地。然后采集数据并做谱分析。在 X HZ处的crosstalk =10 log(无信号的输入通道的x频率处能量 / 有信号的输入通道的x频率处能量)= 20 log(无信号的输入通道的x频率处电压有效值 / 有信号的输入通道的x频率处电压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