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大全集锦

楼主(2015-10-30):
芯片封装大全集锦

网友A:
DIP 双列直插式封装 DIP(DualIn- line Package)是指采用双列直插形式封装的集成电路芯片,绝大多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IC)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不超过100个。采用DI P 封装的 CPU 芯片有两排引脚,需要插入到具有 DIP 结构的芯片插座上。当然,也可以直接插在有相同焊孔数和几何排列的电路板上进行焊接。 DIP 封装的芯片在从芯片插座上插拔时应特别小心,以免损坏引脚。
DIP 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适合在 PCB (印刷电路板)上穿孔焊接,操作方便。
2.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大,故体积也较大。Intel 系列 CPU 中8088就采用这种封装形式,缓存(Cache )和早期的内存芯片也是这种封装形式。

网友A:
二、 QFP 塑料方型扁平式封装和 PFP 塑料扁平组件式封装QFP( Plastic Quad Flat Package)封装的芯片引脚之间距离很小,管脚很细,一般大规模或超
大型集成电路都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在100个以上。用这种形式封装的芯片必须采用 SMD(表面安装设备技术)将芯片与主板焊接起来。采用 S MD 安装的芯片不必在主板上打孔,一般在主板表面上有设计好的相应管脚的焊点。将芯片各脚对准相应的焊点,即可实现与主板的焊接。用这种方法焊上去的芯片,如果不用专用工具是很难拆卸下来的。PFP( Plastic Flat Package)方式封装的芯片与 QFP 方式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 QFP 一般为
正方形,而 PFP 既可以是正方形,也可以是长方形。QFP/PFP 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适用于 SMD 表面安装技术在 P CB 电路板上安装布线。
2.适合高频使用。
3.操作方便,可靠性高。
4.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小。Intel 系列 CPU 中80286 、 80386和某些486主板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网友A:
三、 PGA 插针网格阵列封装
PGA(Pin Grid Array Package)芯片封装形式在芯片的内外有多个方阵形的插针,每个方阵形插针沿芯片的四周间隔一定距离排列。根据引脚数目的多少,可以围成2-5圈。安装时,将芯片插入专门的 PGA 插座。为使 CPU 能够更方便地安装和拆卸,从 486芯片开始,出现一种名为 ZIF 的 CPU 插座,专门用来满足 PGA 封装的 CPU 在安装和拆卸上的要求。ZIF(Zero Inser tion Force Socket)是指零插拔力的插座。把这种插座上的扳手轻轻抬起, CPU
就可很容易、轻松地插入插座中。然后将扳手压回原处,利用插座本身的特殊结构生成的挤压力,将 CPU 的引脚与插座牢牢地接触,绝对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而拆卸 CPU 芯片只需将插座的扳手轻轻抬起,则压力解除, CPU 芯片即可轻松取出。
PGA 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插拔操作更方便,可靠性高。
2.可适应更高的频率。
I ntel 系列 C PU 中, 80486和 Pentium、 Pentium Pro 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网友B:
四、 BGA 球栅阵列封装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对集成电路的封装要求更加严格。这是因为封装技术关系到产品
的功能性,当 IC 的频率超过100MHz 时,传统封装方式可能会产生所谓的“CrossTalk”现象,
而且当 IC 的管脚数大于208 Pin 时,传统的封装方式有其困难度。因此,除使用 QFP 封装方
式外,现今大多数的高脚数芯片(如图形芯片与芯片组等)皆转而使用 BGA(Ball Grid Array P
ackage)封装技术。 BGA 一出现便成为 CPU、主板上南/北桥芯片等高密度、高性能、多引脚
封装的最佳选择。
BGA 封装技术又可详分为五大类:
1.PBGA( Plasric BG A)基板:一般为2-4层有机材料构成的多层板。 Intel 系列 CPU 中, Pentium
II、 I II、 IV 处理器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2.CBGA( CeramicBGA)基板:即陶瓷基板,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连接通常采用倒装芯片
( FlipChip,简称 FC)的安装方式。 Intel 系列 CPU 中, Pentium I、 II、 Pentium Pro 处理器均
采用过这种封装形式。
3. FCBGA( FilpChipBGA)基板:硬质多层基板。
4.TBGA( TapeBGA)基板: 基板为带状软质的1-2层 PCB 电路板。
5.CDPBGA( Carity Do wn PBGA)基板:指封装中央有方型低陷的芯片区(又称空腔区)。
BGA 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I/O 引脚数虽然增多,但引脚之间的距离远大于 QFP 封装方式,提高了成品率。
2.虽然 BGA 的功耗增加,但由于采用的是可控塌陷芯片法焊接,从而可以改善电热性能。
3.信号传输延迟小,适应频率大大提高。
4.组装可用共面焊接,可靠性大大提高。

网友B:
BGA 封装方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 1987年,日本西铁城( Citizen)公司
开始着手研制塑封球栅面阵列封装的芯片(即 BGA)。而后,摩托罗拉、康柏等公司也随即
加入到开发 BGA 的行列。 1993年,摩托罗拉率先将 BGA 应用于移动电话。同年,康柏公司
也在工作站、 PC 电脑上加以应用。直到五六年前, Intel 公司在电脑 CPU 中(即奔腾 II、奔
腾 III、奔腾 IV 等),以及芯片组(如 i850)中开始使用 BGA,这对 B GA 应用领域扩展发挥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 BGA 已成为极其热门的 IC 封装技术,其全球市场规模在200 0年
为12亿块,预计2005年市场需求将比2000年有70%以上幅度的增长。

网友C:
CSP 芯片尺寸封装
随着全球电子产品个性化、轻巧化的需求蔚为风潮,封装技术已进步到 CSP(Chip Size P
ackage)。它减小了芯片封装外形的尺寸,做到裸芯片尺寸有多大,封装尺寸就有多大。即封
装后的 IC 尺寸边长不大于芯片的1.2倍, IC 面积只比晶粒( Die)大不超过1.4倍。
CSP 封装又可分为四类:
1.Lead Frame Type(传统导线架形式),代表厂商有富士通、日立、 Rohm、高士达( Goldstar)
等等。
2.Rigid Interposer Type( 硬质内插板型),代表厂商有摩托罗拉、索尼、东芝、松下等等。
3. Flexible Interposer Type(软质内插板型),其中最有名的是 Tessera 公司的 microBGA, CTS
的 sim-BGA 也采用相同的原理。其他代表厂商包括通用电气( GE)和 NEC。
4.Wafer Level Package(晶圆尺寸封装):有别于传统的单一芯片封装方式, WLCSP 是将整片晶
圆切割为一颗颗的单一芯片,它号称是封装技术的未来主流,已投入研发的厂商包括 FCT、
Aptos、卡西欧、 EPIC、富士通、三菱电子等。
CSP 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网友C:
1.满足了芯片 I/O 引脚不断增加的需要。
2.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很小。
3.极大地缩短延迟时间。
CSP 封装适用于脚数少的 IC ,如内存条和便携电子产品。未来则将大量应用在信息家电( IA)、
数字电视( DTV)、电子书( E-Book)、无线网络 WLAN/ GigabitEthemet、 ADSL/手机芯片、
蓝芽( Bluetooth)等新兴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