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关于DAC的问题

楼主(2015-10-30):
CC2650有DAC吗,怎么在参考文件里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这个mcu没有dac模块,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pwm输出,然后经过滤波来显示dac功能

楼主:
我看他有Current Source,可以用这个接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cu没有dac模块,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pwm输出,然后经过滤波来显示dac功能 ...

我看他有Current Source,可以用这个接个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他有Current Source,可以用这个接个电阻吗

:)不清楚,我没用过这个ic。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原来这个没有DAC啊

网友C:
看了看资料,貌似是木有DAC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他有Current Source,可以用这个接个电阻吗

这个不能用作PWM的吧好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了看资料,貌似是木有DAC的

确实是没有DA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cu没有dac模块,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pwm输出,然后经过滤波来显示dac功能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可以用CC2540的USBdongle在PC机上实现与2650的开发板的串口透传吗,只要2650发,PC机收就可以

网友F:
不能在外围加一个DAC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