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电压最低到何种值

楼主(2015-10-30):
大牛们,
  现在设计一个便携式产品,两节1V5的干电池串联输入。
  想请教一下,电池的电压到多少时电池确定为没电了,感谢!

网友A:
0.8V

楼主:
多谢,
  意思是从1.5V降到0.8V就差不多不能用了的感觉。。。。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放电电流

网友B:
这主要看你供电电压降到多少你电路就不工作了,呵呵

网友C:
看到资料上这样写的“碱性电池和锌锰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都在0.9~1.0V左右,低于该电压继续使用可能会造成外壳材料过薄而漏液,损坏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资料上这样写的“碱性电池和锌锰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都在0.9~1.0V左右,低于该电压继续使用可能会造成外 ...

感谢!

网友D:
小电流负载看电压, 大电流负载看内阻.

网友E:
经验数据:
电池空载电压范围为 (0.8~1.2)×标称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经验数据:
电池空载电压范围为 (0.8~1.2)×标称电压。

二次电池大部份符合, 干电池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