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55定时器最大可定时多久呢?

楼主(2015-10-30):
(无正文)

网友A:
干脆用单片机多好

网友B:
555需要其他电路才行, CMOS 的 7555 都比较难做到一个小时以上,也许定时电容换成超级电容可以做到。还是改方案,用CD4060吧,几毛钱的片子,可以轻易的做到几十个小时。

网友C:
别说几小时,几天都轻松,但成本高、功耗大,不易精确调整定时时长。不如用二进制纹波计数器,配合一个基于32768Hz的振荡器(用CMOS门电路搭)或者干脆用市电交流做频率源即可(顺便可以解决电源问题),可灵活的选择定时时长。用非常廉价的MCU也是一个办法,几毛钱的都够用了。

网友D:
关键看你的元件了.理论上可以定到年级别,但是精确度嘛,半小时这样就没有精度可言了.

网友E:
用555,电容的体积和价格都是不能接受的,精度也很差。
如上面几位所说,用片廉价单片机,轻松做到几天甚至几周、几个月。体积小,便宜,而且容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