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5-10-30):
datasheet中说只有2个12位的ADC,可网上说还有2个DAC,是怎么回事?抢答成功赏0.5元

楼主:
算了,不用dac驱动喇叭了,直接用pwm驱动算了

网友A:
C8系列没有DAC,STM32F103XC以上才有DA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8系列没有DAC,STM32F103XC以上才有DAC

楼上正解 C8系列没有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系列没有DAC,STM32F103XC以上才有DAC

谢谢,已打赏

网友C:
随便一个IO口驱动喇叭,无论是直流还还是脉冲式的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