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请问移植Virtual_COM_Port需要修改哪些代码

楼主(2015-10-30):
芯片选型为stm32L152cc,目前在开发板NUCLEO-L152RE进行软件开发;
运行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Projects\Virtual_COM_Port,工程选为“STM32L152D-EVAL”,target->device改为“STM32L152xE”,
编译下载运行后,设备管理器usb下多了一个"Unknow Device",Vid和Pid都为0000。

已经确认硬件电路没有问题(运行STM32Cube_FW_L1_V1.4.0\Projects\STM32L152RE-Nucleo\Applications\USB_Device\HID_Standalone正常);
可惜STM32Cube_FW_L1_V1.4.0\Projects\STM32L152RE-Nucleo\Applications\USB_Device下没有CDC_Standalone例程,否则也可以;
我们只想快速实现PC与STM32的USB数据通信(对传输速度没有要求),请问该修改哪些文件代码?
望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Virtual_COM_Port_driver已安装,用的最新VCP_V1.4.0_Setup.exe

网友A:
有关接口的地方估计得改下吧

网友B:
如楼主所说,可以参考eval板下的例程就可以了,先确定gpio配置正确,如果枚举正常的话不应该得到0000这个pid vid的,
或者直接用eval下的cdc例程,看看初始化部分有没有需要改的,cdc类代码本身无需修改。

楼主:
eval下cdc例程在152re上运行也是得不到vid pid,应该是枚举失败,可能是两个芯片的时钟或引脚配置不同导致,没有深究;
现在是用STM32CubeMX直接配置152re的cdc例程,稍加修改发送、接收函数,已经正常工作。
谢谢回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