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的PA1口中断异常问题

楼主(2015-10-30):
我在使用STM8S003单片机的时候,把PA1配置为输入: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FL_IT);  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出发: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A,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上拉电阻为10K。但是运行在停机模式halt();的时候一直被触发,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引脚的时候又没发现有电平变化,这是什么原因?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是不是要清外部中断标志位

网友A:
中断中 要加这个吧  清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1);
说对了  请叫我雷锋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中 要加这个吧  清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1);
说对了  请叫我雷锋  ...

STM8S单片机没有中断标志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清外部中断标志位

这款单片机没有外部中断标志位的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看了一下datasheet。里面说
“STM8S为外部中断事件专门分配了五个中断向量:
● Port A 口的5个引脚:PA[6:2]
● Port B 口的8个引脚:PB[7:0]
● Port C 口的8个引脚:PC[7:0]
● Port D 口的7个引脚:PD[6:0]
● Port E 口的8个引脚:PE[7:0]
PD7 是最高优先级的中断源 (TLI)。”

个人理解是PA1不能作为中断引脚。坑爹,得改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