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PCB)设计规范

楼主(2015-10-30):
电路板(PCB)设计规范.pdf

楼主:
电路板(PCB)设计规范.pdf

电路板(PCB)设计规范.pdf

楼主:
创建PCB板
根据单板结构图或对应的标准板框, 创建PCB设计文件;
注意正确选定单板坐标原点的位置,原点的设置原则:
A. 单板左边和下边的延长线交汇点。
B. 单板左下角的第一个焊盘。
板框四周倒圆角,倒角半径5mm。特殊情况参考结构设计要求。

网友A:
1. 根据结构图设置板框尺寸, 按结构要素布置安装孔、 接插件等需要定位的器件, 并给这些器件赋予不可移动属性。 按工艺设计规范的要求进行尺寸标注。
2. 根据结构图和生产加工时所须的夹持边设置印制板的禁止布线区、 禁止布局区域。 根据某些元件的特殊要求,设置禁止布线区。
3. 综合考虑PCB性能和加工的效率选择加工流程。 加工工艺的优选顺序为: 元件面单面贴装——元件面贴、 插混装(元件面插装焊接面贴
装一次波峰成型) ——双面贴装——元件面贴插混装、焊接面贴装。

网友A:
布局操作的基本原则
A. 遵照“先大后小,先难后易”的布置原则,即重要的单元电路、核心元器件应当优先布局.
B. 布局中应参考原理框图,根据单板的主信号流向规律安排主要元器件.
C. 布局应尽量满足以下要求:总的连线尽可能短, 关键信号线最短;高电压、 大电流信号与小电流,低电压的弱信号完全分开;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开;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分开;高频元器件的间隔要充分.
D. 相同结构电路部分,尽可能采用“对称式”标准布局;
E. 按照均匀分布、重心平衡、版面美观的标准优化布局;

楼主:
同类型插装元器件在X或Y方向上应朝一个方向放置。 同一种类型的有极性分立元件也要力争在X或Y方向上保持一致,便于生产和检验。
发热元件要一般应均匀分布, 以利于单板和整机的散热, 除温度检测元件以外的温度敏感器件应远离发热量大的元器件。
元器件的排列要便于调试和维修, 亦即小元件周围不能放置大元件、 需调试的元、 器件周围要有足够的空间。

楼主:
需用波峰焊工艺生产的单板, 其紧固件安装孔和定位孔都应为非金属化孔。 当安装孔需要接地时, 应采用分布接地小孔的方式与地平面连接。
焊接面的贴装元件采用波峰焊接生产工艺时, 阻、 容件轴向要与波峰焊传送方向垂直,阻排及SOP( PIN间距大于等于1.27mm)元器件轴向与传送方向平行; PIN间距小于1.27mm( 50mil)的IC、 SOJ、 PLCC、 QFP等有源元件避免用波峰焊焊接。
BGA与相邻元件的距离>5mm。 其它贴片元件相互间的距离>0.7mm; 贴装元件焊盘的外侧与相邻插装元件的外侧距离大于2mm;有压接件的PCB,压接的接插件周围5mm内不能有插装元、器件,在焊接面其周围5mm内也不能有贴装元、器件。

网友B:
IC去偶电容的布局要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并使之与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的回路最短。
元件布局时,应适当考虑使用同一种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 以便于将来的电源分隔。
用于阻抗匹配目的阻容器件的布局,要根据其属性合理布置。串联匹配电阻的布局要靠近该信号的驱动端,距离一般不超过500mil。匹配电阻、 电容的布局一定要分清信号的源端与终端, 对于多负载的终端匹配一定要在信号的最远端匹配。

网友C:
布线层设置
在高速数字电路设计中, 电源与地层应尽量靠在一起, 中间不安排布线。 所有布线层都尽量靠近一平面层,优选地平面为走线隔离层。为了减少层间信号的电磁干扰,相邻布线层的信号线走向应取垂直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设计1--2个阻抗控制层, 如果需要更多的阻抗控制层需要与PCB产家协商。阻抗控制层要按要求标注清楚。 将单板上有阻抗控制要求的网络布线分布在阻抗控制层上。

网友C:
线宽和线间距的设置
线宽和线间距的设置要考虑的因素
A. 单板的密度。板的密度越高,倾向于使用更细的线宽和更窄的间隙。
B. 信号的电流强度。当信号的平均电流较大时,应考虑布线宽度所能承载的的电流,线宽可参考以下数据:PCB设计时铜箔厚度,走线宽度和电流的关系

网友B:
布局完成后打印出装配图供原理图设计者检查器件封装的正确性, 并且确认单板、 背板和接插件的信号对应关系,经确认无误后方可开始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