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nit: untracked pid **** exited错误

楼主(2015-10-30):
在imx6 板子上,启动android4.3系统之后,能输入命令行,但是一直出现init: untracked pid **** exited的提示.如下所示: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SPKVDD: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2 00:19:27 UTC (87567)
Freeing init memory: 248K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mtp_bind_config
root@sabresd_6dq:/ # init: untracked pid 2241 exited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init: untracked pid 2296 exited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init: untracked pid 2512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51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531 exited
有人说修改rootfs的权限,我修改了device/fsl/imx6下面的init.rc文件里的rootfs 权限之后,仍然出现这个问题.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呢?
:L

网友B:
没遇到过,帮你顶下,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这个通过在终端打印logcat,分析打印日志,进行查看错误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原因比较复杂.

网友C(2016-04-12):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搜了很多结果,改了还是这样,继续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