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教程]
labview编程读取和储存照片

楼主(2015-10-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有个不确定的地方。因为每次插移动硬盘的时候盘符是不确定的。因此你没有办法每次都能自动去判断盘符的。其他操作都是最基本的读取文件盒保存文件而已。建议先看看这方面的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不确定的地方。因为每次插移动硬盘的时候盘符是不确定的。因此你没有办法每次都能自动去判断盘符的 ...

好的。谢谢,我是个新手现在在网上学,请问一下大神有没有一些labview图像处理方面的教程或文件(或者推荐一些)适合新手学习,我现在在网上找到的文件都不是太好。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是个新手现在在网上学,请问一下大神有没有一些labview图像处理方面的教程或文件(或者推 ...

每个教材都有他值得借鉴的地方。建议好好看一个教程。差不多了就试着找个相对全面一点的教程。一点一点积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