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没有输出,自己解决

楼主(2015-10-30):
(无正文)

网友A:
LZ把你RT9953电路图贴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把你RT9953电路图贴上来看一下

P25是跳线,选择是手动启动,还是自动启动,自动启动的话,就 通过电阻分压取得使能电压,实际上,我调试的时候,就用一个电阻R115,r111没用,这个都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