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DAC8552驱动程序

楼主(2015-10-30):
(图片)

网友A:
直接使用430自带的DA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430自带的DA呢

430貌似不自带D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貌似不自带DA的吧?

有带dac的

网友C:
msp430的dac8552的程序,谢谢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的dac8552的程序,谢谢分享啊

不客气

网友D:
msp430的dac8552的程序是个稀罕货,收藏了。

网友E:
430自带的ADC 精度也是很高的, 可以用用。

网友E:
一般用430单片机都会使用自带的模数转换外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430貌似不自带DA的吧?

不是所有的430的都不带的,型号不同

网友G(2016-01-11):
只是想问一下,DAC8552由A通道输出转为B通道输出时,A通道的值还会保持转换B通道之前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