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那些MCU便宜又有4个PWM 输出的?

楼主(2015-10-30):
那些MCU便宜又有4个PWM 输出的?

如题,那些MCU单价便宜,有4个PWM 输出,或是4个以上PWM 输出的?

请教一下吧!

网友A:
大概需要多少引脚 ,是否还需要其他什么资源吗?有价格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需要多少引脚 ,是否还需要其他什么资源吗?有价格有什么要求?

引脚...20上下都可以,小.薄..

大致上最少可以控制4个有刷或无刷电机,如果到8个也可以.

10位元 左右 PWM ,PWM  频率80kHz-100kHz都可以.

价格..低一点啦~~

我的头都快不保了.

楼主:
有1元的吗?

网友B:
我有,2个8位PWM,2个16位PWM

网友C:
20个脚 1元钱,这个要求有点高。

网友D:
你加下我QQ: 2355910802,给你发下规格书,

网友E:
加下我QQ:165342837,我发资料。

网友E:
PDF有点大,截图了部分功能,朋友可以参考下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F有点大,截图了部分功能,朋友可以参考下是否合适。

图没办法显示出来,太大了..

可以说一下IC型号吗?我再去查?

楼主:
没有其他单片机了吗?等好久了..

网友E:
你加下我QQ165342837,网站上限制的太多,啥也不让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下我QQ165342837,网站上限制的太多,啥也不让发。

因为你积分还没50分..

过了50分就可以发了。

我比较少用QQ,太明显了,不是很喜欢.

网友F:
STM8S003F3也许(不知你到底要多少GPIO,以及对其他资源的需求。具体自己查资料评估吧)满足你的要求,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8S003F3也许(不知你到底要多少GPIO,以及对其他资源的需求。具体自己查资料评估吧)满足你的要求,1.2 ...

STM8S003F3好像无4个PWM

好吧,我再自己看看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M8S003F3好像无4个PWM

好吧,我再自己看看好了.

怎么回没有?
TIMER1就有4路PWM输出
还有个16位的TIMER也有3路

网友G(2015-12-08):
海尔HR7P275有2个8位PWM,2个16位PWM,如有需要请联系:QQ56788360

网友H:
富士通MB95F564K,这个适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STM8S003F3也许(不知你到底要多少GPIO,以及对其他资源的需求。具体自己查资料评估吧)满足你的要求,1.2 ...

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