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单片机做数字钟 用中断T0

楼主(2015-10-30):
我的哪里有问题,只实现一个数码管的走数,1秒一个

网友A:
楼主,没有代码怎么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代码怎么看啊。

我错了 马上发

楼主: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c[]={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timer();

void main (void)
{        int b,d;
for(d=0;d<8;d++)
{P2=c[d];
for(b=0;b<10;b++)
{ P0=a[b];
timer();
  }
}
        }

void tinterrupt 1
{ int M=0;
while(M<20)
{
TMOD = 0x01;
TL0 = 0xb0;
TH0 =0x3c;
EA=1;
ET0=1;
  TR0=1;
if(TF0==1)
{ M++;
TF0 = 0;}

         }

}

楼主: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int M=0;
while(M<20)
{
TMOD = 0x01;
TL0 = 0xb0;
TH0 =0x3c;
EA=1;
ET0=1;
  TR0=1;
if(TF0==1)
{ M++;
TF0 = 0;}

         }

}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呀

网友C:
最好是把硬件原理图也传上来

网友D:
只实现一个数码管的走数,1秒一个

也就是进位时候没处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int M=0;
while(M

真犀利,可是我还是看不明白啊,有电路图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呀

就目前的程序  实现一位数码管的秒的走数 从0到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把硬件原理图也传上来

我就用单片机做啊

楼主: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c[]={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timer();
unsigned char M;

void main (void)
{        int b,d;
for(d=0;d<8;d++)
{P2=c[d];
for(b=0;b<10;b++)
{ P0=a;
timer();
  }
}
        }

void timer()interrupt 1
{  M=0;
while(M<20)
{
TMOD = 0x01;
TL0 = 0xb0;
TH0 =0x3c;
EA=1;
ET0=1;
  TR0=1;
  if(TF0==1)
{ M++;
TF0 = 0;  }

         }

}
为甚么不走数  只显示0;我的中断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什么设计思想?
怎么在T0中断里面还要循环?
在中断里面初始化定时器?
应该是不会用中断。

网友F:
楼主还没入门,加油学习吧。先打好基础。

网友G:
定时中断的初始化设置的地方也重要,但是不知道楼主是放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H:
你这个没办法进中断,程序是先从主函数执行,而你的主函数里没有中断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