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连接器如何压接啊?

楼主(2015-10-30):
哪位仁兄不借用专用工具压接过这种连接器,我的板子上有两个这。学名:hard metric connector。但是手上没有专用的工具。怎么利用常用的工具进行压接啊。不是直接焊接的那种。

网友A:
没用过这么复杂的连接器,刚搜了,某宝里有公有母卖,应该是成对使用,不要啥工具

网友A:
哦,楼主说不是焊接在PCB上,那就不乱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楼主说不是焊接在PCB上,那就不乱猜了

是压接到背板上的,然后卡件插上去。是压接式的。不是焊接式的。都在PCB上。

楼主:
我看了一些,管脚是弹性结构,但是我用了一下力,根本就不动。 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力才能压进pcb背板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