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L02Z 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5-10-31):
环境:
1. win7 64
2. keil 4.74

opensda驱动也已经安装好了:

板子bootloader和app都更新到最新版本:
Board Name is: FRDM-KL02Z
MicroBoot Kernel Version is: 1.05
Bootloader Version is: 1.11
Installed Application: PEMicro FRDM-KL02Z Mass Storage/Debug App
Application Version is: 1.14
DUID is: A5733938-8F1281CE-3727E814-B779E678
EUID is: ADF1A239-20388740-18290A0F-958268D6
TUID is: 74823938-473281D8-3748F80A-B83BE678
TOA is: 86B6E505-821B2DEE-C2EA9734-88FDE142
TOA2 is: 86B6E505-6243BBC8-2E141CE7-22F2B881
SUID is: 86B6E505-49458799-37239804-8003EC65

keil的配置:

但是试用FRDMKL02_MINIDOCK_SC里面的demo程序就是无法下载,提示: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文件放在中文下了

网友B:
在debug那里能不能看到cmsis-da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文件放在中文下了

C:\Users\inuyasha\Desktop\FRDM-KL02Z\FRDMKL02_MINIDOCK_SC\2-SampleCode\kl02_frdm_minidock\Project\KL02_FRDM_Minid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ebug那里能不能看到cmsis-dap啊

这个是kl02z,debug用的是opensda吧

网友A:
我又对比了我的设置和你的没有区别,我的可以正常下载,不过我用的是KEIL5你用的是4区别,别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对比了我的设置和你的没有区别,我的可以正常下载,不过我用的是KEIL5你用的是4区别,别的是一样的 ...

已经更新keil到5.11,但是Target CPU选项怎么只有一个?

网友A:
我给你一个东西你装一下  http://pan.baidu.com/s/1gde21Hp

网友C:
你的开发板用的是opensda调试器吗?看看debug选项那里有没有cmsis-dap选项啊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好像锁住了,解锁一下

网友E: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网友F(2016-05-31):
楼主怎么搞定的呢,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