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开关的速度和通过的串口信号波特率的关系

楼主(2015-10-31):
请问模拟开关的速度和通过的串口信号波特率的关系,开关速度是 频率 KHZ,波特率bps,  115200 的波特率 要求通过开关,要求模拟开关的速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A:
115200bps,就是每秒115200bit的数据,由此折算出数据频率就是115200/2=57.6KHz,这个数据速率相比模拟开关MHz的带宽来说没有任何压力,楼主搜下SGM4717,-3dB带宽300MHz,足够用了

网友B:
这不是要求模拟开关的切换速度,是要求它的带宽,意思多快的速度的信号通过模拟开关而不失真。另外说数字信号的切换用什么模拟开关,直接门电路不更好嘛

网友C:
串口信号是数字信号,跟模拟开关没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