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学习官方FRDM-KL26Z_SC

楼主(2015-10-31):
学习YL-KL26Z一个月了,开发板自带的基于库的例程很容易上手,但不是很完美。如何使用官方例程代码向导创建工程呢?
解压安装。使用文件夹下目录
..\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build\keil  里的kl26_make_new_project.exe
,建立工程,双击打开,输入工程名字,回车,可以看到在同个文件里生成了KEIL4.xx工程框架。使用keil5.13打开工程,工程面板好多文件,暂时不管都起什么用,添加路径,编译后,没有错误。

下面添加代码,实现流水灯。

楼主:
/*
* File:  LEDBLINK.c
* Purpose:  Main process
*
*/
#include "common.h"
#ifdef CMSIS
#include "start.h"
#endif
/********************************************************************/
void LED_ini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counnt);
int main (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ED_init();
//    char ch;

#ifdef CMSIS  // If we are conforming to CMSIS, we need to call start here
    start();
#endif

//   printf("\n\r\n\r*** Running the LEDBLINK project ***\n\r");
while(1)
{
//  ch = in_char();
//  out_char(ch);
         delay(60000);
        GPIOB_PTOR =1U<< 18;
        delay(60000);
        GPIOB_PTOR =1U<< 19;
        delay(60000);
        GPIOD_PTOR =1U<< 1;
        delay(60000);
}
}
/********************************************************************/
void LED_init(){

    SIM_SCGC5 |= 0x00001582u;      //´ò¿ª PortB PortD Ä£¿éµÄʱÖÓ

    PORTB_PCR18|= 0x00000100u;
    PORTB_PCR19|= 0x00000100u;        //ÉèÖà PTB18 19 ¸´ÓÃΪ GPIO ģʽ
    PORTD_PCR1|= 0x00000100u;           //ÉèÖà PTD1 ¸´ÓÃΪ GPIO ģʽ

    GPIOB_PSOR |= 1U<< 18;                //³õʼ»¯Êä³ö״̬Ϊ1
    GPIOB_PSOR |= 1U<< 19;
    GPIOD_PSOR |= 1U<< 1;

    GPIOB_PDDR |= 1U<<18;                //ÉèÖÃΪÊä³ö
    GPIOB_PDDR |= 1U<<19;
    GPIOD_PDDR |= 1U<< 1;

    GPIOB_PCOR = 1U<< 18;   //´ò¿ª
    GPIOB_PCOR = 1U<< 19;
    GPIOB_PCOR = 1U<< 1;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counnt){

volatile int i;

for(i=0; i < counnt; i++){

}
}
/***************/

使用这个工具很容易建立空的工程,下面就是添加自己的代码了,没有库,相信寄存器操作难不到你吧。
在调试的过程中,不知道如何粗略确定 延迟函数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A:
官网发的资料真是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工具很容易建立空的工程,下面就是添加自己的代码了,没有库,相信寄存器操作难不到你吧。
在调试 ...

这个是最好的例子了,就得这么学习

网友C(2016-01-22):
附件里是exe 文件?有source cod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