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x kernel stm32f10 8M外部晶振系统延时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5-10-31):
使用的是8M的外部晶振 请问os_dly_wait(1)延时是多长时间?

网友A:
你去看这个函数的说明啊。

网友B:
莫非是一个周期

网友C:
应该是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D:
1us的延时

网友E:
1us?要看怎么分频了。

网友F:
不是一个机器周期,应该是1us吧

网友G:
不知道大家用的是什么封装的 8MHZ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这个函数的说明啊。

他是底层程序 用的是RTX kernel 操作系统 找不到具体的实现代码 网上说它只跟频率和分频有关 但我没找到  我用的是 外部用的是8M晶振 内部用了72M的频率 但是不知道这个系统函数延时多久

楼主:
你确定吗? 我用的是RTX kernel 操作系统 找不到具体的实现代码 网上说它只跟频率和分频有关 但我没找到  外部我用的是8M晶振 内部用了72M的频率 但是不知道这个系统函数延时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大家用的是什么封装的 8MHZ外部晶振

请问哪个底层函数有它的时间分频数?

网友H:
在这里配置滴答定时器的频率和RTX的系统时钟节拍就可以了,延迟几个时钟节拍的实际时间是以下面的配置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