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交流采集电路没有输入(图中1.5V也没加)为何输出到达10V

楼主(2015-10-31):
交流采集电路没有输入(图中1.5V也没加)为何输出到达10V 求大神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削頂到Vcc,前級有1.5v抬高了1.5V。

问题是运算关系   30K/5兆  应该不会顶到Vcc吧

网友B:
LM358的输出和正电源之间电压差太大,如果电源电压低,换LMV358,如果电源电压高,就要考虑输入加了1.5v直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的输出和正电源之间电压差太大,如果电源电压低,换LMV358,如果电源电压高,就要考虑输入加了1.5v直 ...

老师您好,而且我发现加入1.5V直流时 在输入侧没加电压情况下  输出侧测得电压为10V   这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而且我发现加入1.5V直流时 在输入侧没加电压情况下  输出侧测得电压为10V   这是啥情况。? ...

已经把353换做358了

网友B:
我发现加入1.5V直流时 在输入侧没加电压情况下  输出侧测得电压为10V

你的运放反相端的R1是5M吗,输入侧没加电压是什么意思,是悬空吗?
你的AC输入电压很大吗,那你为什么不用大电阻和小电阻分压呢?
加1.5v的目的是什么?
R1,R2为什么选那么大的电阻,AC输入如果电压很大,直接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放反相端的R1是1.5M吗,为什么那么大,输入测没加电压,是悬空吗?
你的AC输入电压很大吗,那你为什 ...

因为输入是一个57.7V的交流  这个电路设计是用来接入微机的  1.5V是个抬升电压 避免出现 负的电压  现在的疑问是  要是没加电压且没有1。5V 悬空的话  它的输出是接近电源电压的值么?

网友C:
那个1.5V的输入在输出端的抬升效果只有大约0.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1.5V的输入在输出端的抬升效果只有大约0.3V吧

可以通过虚短虚断验证 能抬升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削頂到Vcc,前級有1.5v抬高了1.5V。

您说的应该是正解。 问题是现在我前段无任何输入,1.5V也没接,输出达到10V 这样正常么?不正常的话,您觉得正常值应该为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虚短虚断验证 能抬升1.5V

你对,俺看错了

网友D:
1.输入信号幅度太大
2.不用运放也可,运放没用的。电阻衰减即可

网友E:
请注意7楼问题。
不把你的电路交代清楚,谁也无法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你的AC1,AC2和地什么关系,有连接了吗?
AC1,AC2是变压器输出吗?

网友B:
你试试这个单电源电路吧,AC1,AC2是悬浮的,于地无关联。
如果AC1,AC2和地有关联,应该给出关联来。

网友B:
57.7v的峰峰值57.7*2*1.414=163V
163V*31.6/2M-2.58V,输出抬高1.5v
要求AC57.7V无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