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产生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5-10-31):
DAC, GPIO, rc, pi, IO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FFF0FFFF;
  GPIOA->CRL|=0X00030000;//PA4 推挽输出
  GPIOA->ODR|=1<<4;      //PA4 输出高

  DAC->CR|=0x7<<3; //设置软件触发
  DAC->CR|=0x3<<6; //设置噪声发生器
  DAC->CR|=1<<11; //
  DAC->CR|=1<<0;//使能DAC通道
  DAC->CR|=1<<2;
  DAC->DHR12L1=0x7FF0;

这样配置对吗?  就是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A:
冒似DAC时钟没有开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似DAC时钟没有开启吧?

我时钟开过了,而且触发也写了还是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时钟开过了,而且触发也写了还是没有啊

void Dac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1ENR|=1<<29;   //使能DAC时钟

GPIOA->CRL&=0XFFF0FFFF;
GPIOA->CRL|=0X00030000;//PA4 推挽输出
    GPIOA->ODR|=1<<4;      //PA4 输出高

DAC->CR|=1<<0;        //使能DAC1
DAC->CR|=1<<1;        //DAC1输出缓存使能 BOFF1=1
DAC->CR|=0<<2;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CR|=0<<3;        //DAC TIM6 TRGO,不过要TEN1=1才行
DAC->CR|=0<<6;        //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CR|=0<<8;        //屏蔽、幅值设置
DAC->CR|=0<<12;        //DAC1 DMA不使能

DAC->DHR12R1=0;
}

然后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dir=0,t;
u16 i=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Dac_Init();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_Init();             //TFTLCD液晶初始化
while(1)
{
delay_us(1);
DAC->DHR12R1=i;
if(dir==0)i++;
else i--;
if(i>=4095)
{
dir=1;
t++;
}else if(i==0)dir=0;
if(t>100)
{
t=0;
printf("50 circle\n\r");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ac_Init(void)
{
RCC->APB2ENR|=1ODR|=1

谢谢大神,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ac_Init(void)
{
RCC->APB2ENR|=1ODR|=1

  "一旦使能DACx通道,相应的GPIO引脚(PA4或者PA5)就会自动与DAC的模拟输出相连(DAC_OUTx) 。为了避免寄生的干扰和额外的功耗,引脚PA4 或者PA5 在之前应当设置成模拟输入(AIN)。"
这句话是数据手册上面的,请问用到DA输出的时候,PA4和PA5究竟应该设成那种MODE?我看你上面的程序里面是推免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旦使能DACx通道,相应的GPIO引脚(PA4或者PA5)就会自动与DAC的模拟输出相连(DAC_OUTx) 。为了避免寄 ...

推挽输出和模拟输入都可以。不过最好设置为模拟输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旦使能DACx通道,相应的GPIO引脚(PA4或者PA5)就会自动与DAC的模拟输出相连(DAC_OUTx) 。为了避免寄 ...

你看GPIO那一章,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