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比51快多少呢?

楼主(2015-10-31):
以STM32为例,M3比51快多少呢?

楼主:
从开始用51单片机,然后再到用STM32。
不知道怎么对比:51是12MHz,执行一条指令1us;  STM32是72MHz,执行一条指令很快(我不知道^.^)

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想知道STM32比STC51速度快多少倍?

网友A:
自己编写一个测试程序,几句语句就行啦,然后仿真一下,计算运行时间

网友B:
这个不能完全确定的,执行不同的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不同的,51单片机的指令也不是全部都是1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完全确定的,执行不同的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不同的,51单片机的指令也不是全部都是1us ...

我以前是用51单片机做产品,
现在用STM32做产品,
STM32的资源非常多,大部分51是没有的。
如果只是单独测试加、减、乘、除那还是好办。
但综合起来测试,却不好测试,STM32大概比51快多少?这个我很想知道

网友B:
关于DMIPS

  DMIPS是“Dhrystone MIPS”的缩写,并非字面上每秒百万条指令的意思,它是CPU运行一个叫做Dhrystone的测试程序时表现出来的相对性能高低的一个单位。(很多场合人们也习惯用MIPS作为这个性能指标的单位)。ARM一直采用比较保守的值作为CPU的DMIPS标称值,如ARM926EJ是1.1DMPS/MHz。

  因为基于程序的测试容易受到恶意优化的干扰,并且DMIPS指标值的发布不受任何机构的监督,所以使用DMIPS进行评估时要慎重。例如对Dhrystone测试程序进行不同的编译处理,在同一个处理器上运行也可以得出差别很大的结果。

  通常,如果某款CPU性能达到1MIPS/MHz以上,就可以被称为“超标量运行”。而DMIPS指标则不同,它是运行一个Dhrystone测试程序的表现结果。所以,Cortex-M3内核按DMIPS/MHz评价得分会超过1,达到1.25,但并不是说在1MHz主频下,每秒就可以执行125万条指令。Cortex-M3内核采用“三级流水线+分支预测”结构,比ARM7要快,但因为没有采用“超标量技术”(该技术代价高昂),所以按MIPS/MHz评价是不可能超过1.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开始用51单片机,然后再到用STM32。
不知道怎么对比:51是12MHz,执行一条指令1us;  STM32是72MHz,执行 ...

写个一模一样的程序,应该就可以测试出来了。

网友D:
STM32的芯片,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完全确定的,执行不同的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不同的,51单片机的指令也不是全部都是1us ...

同意,需要拿出具体的芯片来对比。

网友F:
M3和51差的太多了,加上M3有除法指令,更是没有法比了。
我到是想知道AVR号称1MIPS/MH ,而M0却不到1DMIPS/MH 是不是这两个内核有得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