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电路可以申请专利吗?

楼主(2015-10-31):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很普通的电动小风扇的电路,各个模块都是别人的, 然后自己整合成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可以申请专利吗??就是自己开发的很普通的产品。
老板一直说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我从来没听过这方面的专利啊,想想也不科学啊。麻烦各位前辈告诉我一下,现在头很大。。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申请专利的。
不过这种专利貌似没啥用。。。

网友B:
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但保护的只是你所用的组合方式,电路本身不受保护。可见,这样的专利没有丝毫价值。

网友C:
电路是别人的,虽然很普遍,不过若是你创新了别人所没有的技术,那么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了。实用新型专利说实话,除了一张纸,啥用没有

网友D:
貌似可用来评职称而已。

网友D:
专利一公开,抄袭的人反而多了,除非搞假公开。有的人为了保护电路,就做什么黑匣子,擦出IC上的印字什么的,或添加一些加密芯片防抄板。为小专利打官司估计反而要赔钱。再说打官司有理就能赢吗?不过专利对评职称和公司形象可能有用。

网友E:
有的可能是公司为了宣传用的才弄专利的,对外就说我们公司有100+专利,外行人听到会觉得很厉害。。。。

网友(2016-03-15):
现在到处都是抄板的,申请了专利又咋样呢,别人还是可以抄一个一样的,然后原件的位置稍微的变动下就又是与你的不一样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