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自带的Bootloader编程和擦除怎么不成功哦?

楼主(2015-10-31):
我用的是STM8S208RB,用CAN连接自带的Bootloader,连接成功,读FLASH和寄存器内容都正确,就是擦除和写不正确,请问是什么回事?擦除:
ID :Data
7f:

31:00 00 50 62 00
04:56
04:56
31:00 00 50 62 00
04:AE
04:AE

31:00 00 50 5B 01
04:71 8E
04:FE

43:FF

楼主:
CAN分析仪数据图:

楼主:
應該一樣的,請教那些寄存器的操作步驟,順序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懂,应该按照流程完成的跑一遍估计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吧

网友B:
自带的bootloader 是固化里面的,用它的上位机才能烧写

楼主:
用谁的上位机不一样吗?通讯协议一样就行了嘛

楼主:
写内存都是成功的,读FLASH也是成功的,就是写FLASH和擦除FLASH,以及修改FLASH寄存器无效

网友C(2025-07-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有兴趣的可参见:http://blog.163.com/linlee_97331/blog/static/1268548672015101645030324/ ...

楼主,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当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给的链接已经打不开了。盼回复!
盼回复!
盼回复!
盼回复!
盼回复!

网友D:
选项字节配置错误?

网友E: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电源不稳定?

网友F:
新固件与硬件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选项字节配置错误?

你看我的

网友C:
单字节写入是正常的,块编程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