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5-10-31):
大家好!请教大神!
我在i.mx6上插上配套的e-CAM50IMX6  摄像头模组后,出现问题,不知道摄像头能不能工作。

我不知道摄像头设备在系统里的设备名是什么,怎样判断摄像头是好的,有没有什么测试工具或软件?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些个问题啊,楼主帮不了你

网友B:
有测试摄像头的命令,gst-launch,你搜搜用法......不过看你的驱动没有成功......
你买的板子不是官方的吧?......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还是买的第三方公司的板子,还是你自己参考开发板设计的?
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官网开发板上默认支持的camera是ov5640和ov5642,而你直接使用e-CAM50IMX6,会有问题,不识别,你需要先移植该camera驱动,然后再在板子上运行系统。
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第三方公司的板子的话,而且他们默认是使用该camera module的话,你最好联系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
如果你是自己设计的板子,你要看一下该camera的驱动是否移植OK。
希望如上回复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