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检测下降沿

楼主(2015-10-31):
STM32的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期,还有高级定时器  只有高级定时器可以检测下降沿嘛?还是所有定时器都可以检测下降沿。我做一个定时器编码器模式,通过检测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记录脉冲个数。总是智能检测到一个边沿,无法两个边沿同时检测。。

网友A:
两个边沿按下去,这需要捕获的功能。

网友B:
需要捕获的方式。

网友C:
楼主有设置捕获的方式妈?下降沿?亦或是上升沿

楼主: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Trigger);//选择TIMx从模式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3_Encoder_Write(65416)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TIM2_Encoder******/

void TIM2_Encoder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2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SetCounter(TIM3, 0xFF88);//设置TIMx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Trigger);//选择TIMx从模式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TIM2->CNT = 120;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_Channel_1|TIM_Channel_2;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3_Encoder_Write(65416) ;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TIM2->SMCR ^= 0x8000  ;

                        EncVal = TIM_GetCounter(TIM8);

                        if(EncVal>=240)
                        {
         EncVal = 240;
      }
                        LCD_DrawPoint(i, 5+EncVal);
                        if(i==320)
                        {
                                     i =0;
                               LCD_Clear(WHITE);
                                     coordinate()  ; //横坐标

             //delay_ms(50);
                        }
                        i++ ;
                        TIM2->CNT = 240;
                  Frequent() ;
     //fre = 1000/(90 /(720*100/72)) ;
                //sprintf((char*)speed,"speed : %d ",EncVal );//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
                        //LCD_ShowString(200,200,200,16,16,"EncVal");
                        LCD_ShowxNum(250,200,EncVal,5,16,0);
                printf("%d\r\n",EncVal) ;
    TIM_SetAutoreload(TIM1, 0xFF88);//设置TIMx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
                }
}

这是我的程序 TIM3是 设置50ms读取一次值。TIM2是编码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设置捕获的方式妈?下降沿?亦或是上升沿

大哥。我把程序上传了麻烦您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捕获的方式。

我把程序上传了,麻烦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