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2xx GPIO例程

楼主(2015-10-31):
/* --COPYRIGHT--,BSD
* Copyright (c) 2014,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COPYRIGHT--*/
/*******************************************************************************
* MSP430i2xx GPIO - Toggle Output
*
* Description: In this example, P1.4 is setup as an output pin. The pin is
* toggled in the main loop to make the LED blink. The MCLK is slowed down so
* the LED blinking is visible.
*
*
*                MSP430i2041
*             ------------------
*         /|\|                  |
*          | |                  |
*          --|RST               |
*            |                  |
*            |              P1.4|-->LED
*            |                  |
*            |                  |
*            |                  |
*
* Author: Zack Lalanne
******************************************************************************/

#include "driverlib.h"

int main(void) {
    WDT_hold(WDT_BASE);

    // Set P1.4 as output pin to drive the LED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 Slow down clock so we can see LED blink
    // Configure MCLK = ~1MHz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CLOCK_DIVIDER_16);

    while(1)
    {
        // Toggle the LED state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__delay_cycles(100000);
    }
}

楼主:
这个是他们提供库函数版本的例程。:lol

楼主:
/* --COPYRIGHT--,BSD
* Copyright (c) 2014,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COPYRIGHT--*/
/*******************************************************************************
* MSP430i2xx GPIO - Input Interrupt
*
* Description: In this example, P1.4 is setup as an output pin. P2.0 is set up
* as an input pin that interrupts when the voltage applied goes from high to
* low. When the voltage transition happens the ISR is fired and P1.4 is
* toggled to show that an interrupt happened. If P2.0 is still low then the
* interrupt edge is switched to trigger when P2.0 goes from low to high. This
* way an interrupt occurs on every voltage change of P2.0.
*
*
*                MSP430i2041
*             ------------------
*         /|\|                  |
*          | |                  |
*          --|RST           P2.0|<--Input Signal
*            |                  |
*            |                  |
*            |              P1.4|-->LED
*            |                  |
*            |                  |
*
* Author: Zack Lalanne
******************************************************************************/

#include "driverlib.h"

int main(void) {
    WDT_hold(WDT_BASE);

    // Set P1.4 as output pin to drive the LED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 Setup P2.0 to interrupt on High to Low transition
    GPIO_setAsIn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0);
    GPIO_selectInterruptEdge(GPIO_PORT_P2, GPIO_PIN0,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2, GPIO_PIN0);
    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PORT_P2, GPIO_PIN0);

    // Go into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elif defined(__GNUC__)
__attribute__((interrupt(PORT2_VECTOR)))
#endif
void PORT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P2IV, 0x10))
    {
    case 0x0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0x02:                          // P2.0 interrupt
        // Check current state of P2.0 and set correct interrupt edge to occur
        if(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2,
                                 GPIO_PIN0) == GPIO_INPUT_PIN_HIGH)
        {
            GPIO_selectInterruptEdge(GPIO_PORT_P2, GPIO_PIN0,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
        else
        {
            GPIO_selectInterruptEdge(GPIO_PORT_P2, GPIO_PIN0,
                                     GPIO_LOW_TO_HIGH_TRANSITION);
        }

        // Toggle 1.4 to indicate an interrupt occurred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break;
    case 0x04: break;                   // P2.1 interrupt
    case 0x06: break;                   // P2.2 interrupt
    case 0x08: break;                   // P2.3 interrupt
    case 0x0A: break;                   // P2.4 interrupt
    case 0x0C: break;                   // P2.5 interrupt
    case 0x0E: break;                   // P2.6 interrupt
    case 0x10: break;                   // P2.7 interrupt
    }
}

网友A:
这个有些注释吗?

网友:
很棒的例程,就是英文注释看不太懂

网友B:
这个是官网提供的代码吧,不错的,谢谢

网友:
官网提供的库函数的内容

网友C: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这种很简单啊,明白

网友D:
很简短的例程,也很精炼,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