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PU6050可以测方向吗?360度?

楼主(2015-10-31):
MPU6050可以测方向吗?360度?

有人谈到MPU6050可以测方向,真的可以吗?

360度都可以测?

那要怎麼运算呀?

网友A:
这个是测加速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测加速度的吧

不过听说有测方向,不知道是真的吗?

网友B:
有陀螺和加速度计理论上可以构成一个捷联系统,可以测方向的。具体到这款芯片,不知道它的精度是否够用。如果有磁力计,测方向会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陀螺和加速度计理论上可以构成一个捷联系统,可以测方向的。具体到这款芯片,不知道它的精度是否够用。如 ...

还要另外加磁力针的硬体吗?

如果不要加,或是加上磁力针的硬体是那一种,会很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另外加磁力针的硬体吗?

如果不要加,或是加上磁力针的硬体是那一种,会很贵吗? ...

是否要加,完全看应用需求。这种级别的传感器都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要加,完全看应用需求。这种级别的传感器都很便宜的。

可以介绍一下有那些相关的硬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人讨论过: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793-1-1.html

看来还是要挂上磁力针硬体才行了.

好奇一件事,一定要用mpu6050来串接吗?

不能直接送到mcu去吗?

网友C:
这个mpu6050就是陀螺仪,很常用的

楼主(点评):
我知道他是陀螺仪,不过怎麼求角度,就不太知道了..

网友D:
360°,是角度吧? 可以测量, 角度等于 atan(x轴加速度/Z轴加速度)。
其中x轴加速度和Z轴加速度可以通过MPU6050测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0°,是角度吧? 可以测量, 角度等于 atan(x轴加速度/Z轴加速度)。
其中x轴加速度和Z轴加速度可以通过MP ...

x轴及z轴的加速度值都能读出来,不过要怎麼转换成角度呢?  ....我问的角度是0度到360度,可以分东西南北的方向,是这个意思...

应该有公式可以算吧?

atan是??

网友D:
MPU6050可以测量出相对的角度。   要分东西南北的方向要用数字罗盘IC测量。
atan 是反正切; 在math.h头文件中有该函数的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U6050可以测量出相对的角度。   要分东西南北的方向要用数字罗盘IC测量。
atan 是反正切; 在math.h头文 ...

懂了,原来是反正切,我以为什麼指令..

谢谢了。

方向这东西,算出来也是短时间能参考,要长时间还是要磁力计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懂了,原来是反正切,我以为什麼指令..

谢谢了。

不客气,论坛就是互相学会、互相帮助的地方

楼主:
有结果了,那...结帖吧!!

大家分红了..

网友E:
MPU6050只能检测加速度吧,方向好像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U6050只能检测加速度吧,方向好像测不了

上面有朋友说,有坛子在讨论,也有朋友说公式可以算出来,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只是时间愈久,误差会愈大,短时间是可以..

网友F:
有没有用mpu6050做鼠标的啊

楼主(点评):
有聴说过....但是不清楚.

网友:
I2C应是板上总线,有着分布电容等限制,并不合适外接,用6050的XDA/XCL其实是为I2C总线做了桥接,间接的也降低了总线故障概率。

网友G:
能够测方向,还能测加速度的

楼主(点评):
前文已经讨论出来了..

网友H(2016-03-08):
MPU6050可用用来制作数字双轴水平仪么?测倾角的原理是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