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从名称认识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5-10-31):
电容器在电子电路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储能元件,它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熟悉电容器在不同电路中的名称意义,有助于我们读懂电子电路图。
1.滤波电容 :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2.退耦电容: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电容 :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4.耦合电容 :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5.调谐电容 :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电容 :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适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7.补偿电容: 它是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电容 :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定时电容 :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电容 :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 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3.克拉泼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14.锡拉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15.稳幅电容 :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电容: 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17.去加重电容 :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18.移相电容 :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楼主:
19.反馈电容 :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20.降压限流电容: 串联在交流电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21.逆程电容: 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V以上。

22.校正电容: 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像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电容: 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24.消亮点电容: 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像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25.软启动电容: 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26.启动电容 :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27.运转电容: 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网友A:
对于不同的电容,是否有相应的电容数值?

网友B:
这个很详细,很全面。

网友C(2015-12-26):
一般是指在电路中对某种信号进行校正和补偿的电容器件。

网友C:
校正电容的损耗角正切值比常规的CBB电容更低,绝缘电阻更高

网友D:
应用于电源电路,实现旁路、去藕、滤波和储能方面电容的作用

网友E:
滤波是电容的作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F:
几乎所有的电源电路中都会用到。

网友F:
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通过的频率也越高

网友G:
电容的作用就是通高阻低,通高频阻低频

网友C:
电容越大低频越容易通过

网友D:
具体用在滤波中,大电容(1000uF)滤低频,小电容(20pF)滤高频。

网友F:
信号频率越高则衰减越大

网友G:
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能使稳压器的输出均匀化

网友D:
为尽量减少阻抗,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负载器件的供电电源管脚和地管脚。

网友C: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E:
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

网友D:
电容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C:
同样容量的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

网友D:
用在耦合电路中的电容称为耦合电容,在阻容耦合放大器和其他电容耦合电路中大量使用这种电容电路,起隔直流通交流作用。

网友E: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

网友F:
电容器可以储存电荷,具有隔断直流的作用

网友G:
滤波电容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

网友C:
退耦电容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

网友E:
电容是容纳和释放电荷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F:
电容的作用一般的开关电源交流电源

网友G:
容器容纳电荷的能力,称为电容量

网友E:
电容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充电放电,当然还有整流、振荡以及其它的作用。

网友C:
与地之间接电容的原因有两个作用,储能和旁路储能

网友G:
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

网友E:
电容电容器的作用就是隔直通交

网友D:
滤波电容的容量和耐压怎么选择?

网友C:
电容的特性:
    通高频,阻低频;通交流,阻直流

网友C:
滤波电容:
     并接在电路正负极之间,利用电容通交隔直的特性,将电路中的交流电流滤除。有极性的电容通常是负极接地。

网友C:
耦合电容:
     连接于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两极放大器之间,用以隔断直流电,让交流或脉动信号通过,使相邻的放大器直流工作点互不景响。

网友C:
退耦电容:
     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C:
旁路电容:
     并接在电阻两端,为交直流信号中的交流设置一条能路,避免交流成分在通过电阻时产生压降。

网友C:
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用来稳定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