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隔离驱动IGBT等功率器件知多少

楼主(2015-10-31):
  关于隔离驱动IGBT功率器件,你了解多少呢?像IGBT这样的功率器件,需要有充分的保护,避免如欠压,缺失饱和,米勒效应,过载,短路等造成的损害。
  1. 故障保护功能有哪些?都是集成在隔离驱动器里吗?
  三种故障保护功能都集成到Avago的高集成栅极驱动器ACPL-33xJ里-UVLO(以避免VCC2电平不足够时开启IGBT),DESAT(以保护IGBT过电流或短路),和米勒钳位(以防止寄生米勒电容造成的IGBT误触发)。
  2. 对于工作于600V直流母线的30~75A、1200V IGBT,ACPL-33x、ACPL-H342这种带米勒钳位保护的栅极驱动光耦能否仅用单电源供电来实现高可靠性驱动,与传统的正负供电相比较,它的可靠性会高一些还是会更逊色呢?AvagoACPL-332J,ACPL-333J以及ACPL-H342的门极驱动光耦可以输出电流2.5A。这些产品适合驱动1200V,100A类型的IGBT。
  1)当使用负电源,就不需要使用米勒箝位,但需花额外费用在负电源上。
  2)如果只有单电源可使用,那么设计者可以使用内部内置的有源米勒箝位。
  这两种解决方法同样可靠。米勒箝引脚在不使用时,需要连接到VEE。
  3.光伏逆变器需要安装在电厂,其环境温度相当恶劣,光耦的工作环境温度范围是多少?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非常广,可以达到-40°C至105°C。这个温度范围在工业应用情况下是足够的。如果客户需要更高的工作温度,R2 Coupler光耦可以运作在扩展温度达到125°C。
  4. 光耦绝缘耐压多高?
  不同的门极驱动光耦具有不同的封装。每个封装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比如说不同的爬电距离和间隙,可以配合不同的应用,同样也对应于不同的工作绝缘电压,也就是Viorm。最大Viorm区间从566V至2262V之间不等。
  5. 光耦栅极驱动器最高的输出电流为多少?
  根据选择的器件型号,Avago的光耦门极驱动器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0.4A,0.6A,1.0A,1.5A,2.5A,3.0A,4.0A以及5.0A。
  6. 如何避免米勒效应
  IGBT操作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米勒效应而产生的寄生电容。这种效果是明显的在0到15V类型的门极驱动器(单电源驱动器)。门集-电极之间的耦合,在于IGBT关断期间,高dV/dt瞬态可诱导寄生IGBT道通(门集电压尖峰),这是潜在的危险。

网友:
IGBT操作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米勒效应而产生的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