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控制器限流值

楼主(2015-10-31):
最近做的BLDC控制器限流值是40A,随着负载的加大,到了40A限流值后,在继续增大扭矩(增大负载),控制器的限流值就一直往下降,一直降到33A。请大神指点我的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应该是你负载太大,超过了电机的最大功率,当电流低于限定值后,电机转速无法提升起来,所以电流一直降,直到堵转或者触发硬件过流。

网友B(2015-12-03):
可能是电源线阻抗分压造成的

楼主(2016-01-12):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负载太大,超过了电机的最大功率,当电流低于限定值后,电机转速无法提升起来,所以电流一直降,直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别的控制器,同一个电机测,别的控制器电流值是不降低的!!

网友C: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你的限流是通过控制器软件限流?是限流值一直下降还是电机实际电流一直下降?转速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别的控制器,同一个电机测,别的控制器电流值是不降低的!! ...

你用有感还是无感的BLDC,如果无感的可能跟算法有关系。
如果有感的,那就不应该这样了,你需要排查软件限功率,看一下占空比是否能够满输出?
如果不能满输出,就是查哪里限制的。

网友D(2016-02-28):
峰值电流限流值做得太小,就这么简单

网友E:
二楼
应该是你负载太大,超过了电机的最大功率,当电流低于限定值后,电机转速无法提升起来,所以电流一直降,直到堵转或者触发硬件过流。

好像可以在电路前(不要加在电路后)加装加速器,电流大概可于有效值+-50%之间运行!

楼主(2016-05-14):
引用 网友D:
峰值电流限流值做得太小,就这么简单

你好,峰值电流太小什么意思,请详细指导下啊 ,歇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有感还是无感的BLDC,如果无感的可能跟算法有关系。
如果有感的,那就不应该这样了,你需要排查软件 ...

我用的是有感的,限流值是40A,

网友F:
这个是正常的吧

网友G:
根据转矩公式,转矩跟电流成正比。应该电流采样不准造成的,楼主可以将限流放到60A,看会不会增大到40A.